一张p7p55d主板+盈通777

楼主(2021-09-25):
一张p7p55d主板+盈通7770独显不显示,独显是刚从咸鱼掏的,发货前都有视频,应该没有问题,主板是我之前那块,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不匹配的问题,金手指用橡皮擦擦过多遍了,不起作用,检测卡有时候能跑bF,基本上开机不跑吗,pci-e换过几遍也不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有请各位大师闪亮登场。 #台式机主板维修#

网友:
你换个h61或者以上的主板试试,我之前也有一张7770,p55主板点不亮,或者你进BIOS修改下显示模式,一多半兼容性问题

网友:
是的,由于我以前对电脑的软件没有太多的常识,导致在这方面走了不少弯路,经过后面不断的百度,终于知道了问题的所在,那就是CPU是集显的,我已从淘宝上定了,三两天就来,也在咸鱼上又买了同样的板子(已到),等CPU到了再试试,到时候不懂的再向群里的师傅们请教,谢谢您。

网友:
好像独显没插电????

网友:
你确定已经插好独显显卡供电线?

网友:
是的,因为这张显卡没有独立供电,你是想不出为什么不显示的,就是因为我属于那种小白类型的。之前我没有AMD的主板,当然买的CPU也是集显的,那时候因为不知道不集显是什么意思,虽然都是1156针的,但却忽略了这个大问题,通过在百度的不断浏览发现了这个问题,明白过来以后就在淘宝上买了个i5 760(当然是不集显的了),估计后天就到了,到时再装上试试,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关键是都开不了机,还进bios?再买快U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