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H3-CM V:1.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1-09-25):
不插内存内存报警,插内存内存不过,BIOS刷过,论坛上也有同行发过此故障的贴子,应该算是通病吧,修 好过的朋友请给提示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内存的S_SMBDATA  MAIN   S_SMBCLK_MAIN 这两个信号,电压及对地值是否正常 ,正常有3.3V上拉

网友:
没修好,放弃了

网友A:
楼主发错板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错板块了..............

下次会注意,谢谢提醒!!!!!!!!!!!

网友(2021-12-15):
CPU坏了~~好几台了。换CPU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