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x970不出核心显存电压

楼主(2021-09-25):
铭瑄gtx970不出核心显存电压。原先核心mos坏坏了短路。拆了不短,不过电压出不全,找不到1.8v。这卡是不是没有1.8v的,如有,望大神指一下。感谢

网友:
显卡,都有1.8V,吧

网友A:
去论坛下载970的图纸对照下吧,思路都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论坛下载970的图纸对照下吧,思路都是错的

拿技嘉970图纸看,是没找着1.8v

网友:
有没大神指点下。我还有张映众冰龙。也是一样。核心上管坏了。投了上管还是不出核心显卡电压。也找不到1.8v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有一张七彩虹970一样的  有图纸的大佬们加Q买一张553699072

网友:
我修了二张这样的卡,一张修出了故事来。修起来真费劲。

网友:
970可能没1.8

网友:
老卡没有1.8v

网友:
偷偷告诉你 970没有1.8V的

网友B:
我再偷偷告诉你 你拆的这个复合管刚好是PEX供电 没有这路 就没有接下来的供电

网友:
显卡供电时序都测一下吧

网友C:
上管击穿,百分之八十烧核心!

网友:
复合管原理怎么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再偷偷告诉你 你拆的这个复合管刚好是PEX供电 没有这路 就没有接下来的供电

大神,拆一路复合管,核心电压应该也能正常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击穿,百分之八十烧核心!

核心没短路的地方,应该能出供电才对吧

网友:
10系列才有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