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ini5不开机

楼主(2021-09-25):
mini5到手不开机,插充电器有500毫安电流,测量二端短路,用松香烧了有两个电容短路,小刀翘的的时候正极线路板起来了,现在开机电流在50到300循环跳,充电电流400跳1.2A又回到0又循环跳,大家指导下思路啊!

网友:
是不是翘断线了

网友:
估计是断线了晚上在研究下

网友:
短线了。用线位图看一下 测一下是否有断线

网友:
不是上风枪快速干下来?  这下又增加难度了

网友:
折腾了好久,,,其实就是好的,第一次搞mini5,不安装屏幕就是不开机及不充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