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50无背光屏幕暗维修案例

楼主(2021-09-25):
接修邻居的一台联想T450,说是用着用着突然黑屏,其实是有显示的,用手电筒斜着照明还能看到图像

据说此机型有通病,只换屏肯定是不会好的,先拆屏检测看看

撕开屏上小板的胶纸

万用表检测屏背光驱动输出端阻值很小,二极体压降值仅0.039V

有两电容并联,先拆下C245,测量已击穿近似短路了

再测试屏小板上,阻值恢复正常,二极体压降值0.485V。原则上补上此电容才好,暂未有耐压值高的大电容,就不补装了,否则随意装一个个头相当的如是低耐压值电容 ,用不了多久会被烧掉的

别急,此时装好屏仍然是无背光的,拆下主板检测屏供电的保险已开路

显微镜下看看,更换保险F7,找了个个头略大的代用

再测试主板,当然恢复正常通路了

装机,开机,久违的ThinkPad显示了,完美修复!

T450通病故障,不必换屏,抠个电容,换个保险即可解决,F7保险不要用锡短路,否则万一屏坏再次发生就是直接烧主板其它元件了

网友:
不应该斯屏幕的

网友A:
就一个暗屏维修,你上传十几张图。

网友:
十几张图分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暗屏维修,你上传十几张图。

适合新手看

网友:
不撕咋搞呢

网友:
就是屏幕电容短路导致主板保险开路的,不撕屏幕光换保险不一样烧

网友:
修改几台暗屏都是这样,屏短路主板保险也坏

网友B:
这种屏。修了不下10片。基本一个保险和一个电容坏。暗屏

网友C:
上次遇到类似的 不装电容 会闪屏 最后补了一组就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次遇到类似的 不装电容 会闪屏 最后补了一组就正常了

两个电容,至少要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修了不下10片。基本一个保险和一个电容坏。暗屏

通病了

网友E:
先换屏 不行 看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换屏 不行 看主板

换屏维修成本高

网友F:
学维修难吗?初中文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维修难吗?初中文化

只要肯学,文化不是问题

网友F:
师傅,想问下您,这个维修网是国内比较好的维修网吗?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照的很清晰

网友G:
我看到两篇这帖子了  数码之家也有 一模一样。

网友:
思路清晰就厉害啊

网友H:
现在屏幕太贵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我都是电感一起换

网友:
这款机器修过主板保险坏的比较多

网友:
现在屏幕烧这种情况的很多   屏幕做工没有以前好了

网友I:
看你这张图,好像电源管理芯片烧掉是的

网友:
都是换掉主板19V保险然后点亮屏幕就完事了,还真没想到屏还有问题。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你这张图,好像电源管理芯片烧掉是的

电源IC是正常的,上面是工厂点的油性笔记号之类的,刚开始我也以为是烧了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师傅,想问下您,这个维修网是国内比较好的维修网吗?

此论坛目前是电脑较好的维修网

网友J:
这个不应该是T450的通病 应该是AUO屏幕的通病

网友K:
你这手机拍照相当牛B啊。楼主

网友L:
万用表表笔不错!自己改的?

网友:
长知识了,很不错

网友M:
这种机器就是捡钱来的 爽 就是不太好碰到

网友N:
谢谢分享,已加分。请教一下,有没有遇到过闪屏的呢,闪屏的屏要怎么修呢(不是主板问题,换屏就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学维修难吗?初中文化

干这行的都不是文化不文化的问题,大多数是从小就爱拆电器,说白了就是缘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屏幕太贵了,,,,,,,,,,,,,,,,,,,

是的,就算不贵也可以修修,但是大多数来修屏的都是屏幕碎了,你不换也不行啊,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万用表表笔不错!自己改的?

某宝买的,70几一副表笔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两篇这帖子了  数码之家也有 一模一样。

都是我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应该是T450的通病 应该是AUO屏幕的通病

T450用了这个屏,就算是通病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先换屏幕测试,因为屏多,呵呵

网友P:
引用 网友F:
师傅,想问下您,这个维修网是国内比较好的维修网吗?

是呀,进来就对了,有不少外国友人慕名前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谢谢分享,已加分。请教一下,有没有遇到过闪屏的呢,闪屏的屏要怎么修呢(不是主板问题,换屏就好)?

试试把屏背光驱动输出的滤波电容换掉,电感也同时换掉,电容注意原耐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机器就是捡钱来的 爽 就是不太好碰到

确实捡钱活,遇到就爽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手机拍照相当牛B啊。楼主

手机基本都能拍出这效果的啊

网友:
屏短路主板保险也坏

网友:
这种就是通病中的通病   其实这种设计还好  有保险不会烧到其他地方 只是麻烦一点 又要拆屏 又要拆主板  多报点就行了

网友:
有这样的邻居真好,个顶个的棒!

网友:
基本就是保险挂了 和 屏幕升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烧保险坏的很多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学维修难吗?初中文化

只要肯学,对这方面有兴趣,文化程度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有的烧的厉害的,升压电感也要换

网友:
这个就是送钱,一般我连升压电感一起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P:
是呀,进来就对了,有不少外国友人慕名前来呢

我是个小白,初中文化,从小就喜欢电子产品,爱拆。不知能不能入得了门

网友:
引用 网友O:
干这行的都不是文化不文化的问题,大多数是从小就爱拆电器,说白了就是缘分

那入门难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只要肯学,对这方面有兴趣,文化程度不是问题

想学,没人教

网友R:
修了不下10片。基本一个保险和一个电容坏。暗屏

网友:
去迅维实地学习呗

网友:
引用 网友R:
修了不下10片。基本一个保险和一个电容坏。暗屏

多多分享下经验

网友:
楼主很细心,小白飘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电容,至少要有一个

就有一个 就闪 最后装了两个 就正常了

网友S:
屏上面短路 造成主板保险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S:
屏上面短路 造成主板保险开路

是的,屏上板上的电容短路引起大电流,烧断主板供屏电的保险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娴熟

网友:
技术到位

网友:
有些还需要把电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个小白,初中文化,从小就喜欢电子产品,爱拆。不知能不能入得了门

一定能学有所成,有志者事竟成,但一定要坚持

网友:
平电路坏,或者背光电路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T:
修屏加修主板,得500起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修屏加修主板,得500起步吧。。

要是能收这么高就好了哦

网友:
技术不粗

网友:
维修成本高

网友U(2021-11-21):
大神,遇到通病了,是否可以找你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U:
大神,遇到通病了,是否可以找你维修

可以寄修的

网友(2022-02-17):
这个确实是通病

网友U:
主板保险丝什么规格的,是叫贴片保险丝么?

网友U:
寄修怎么联系

网友:
谁有这液晶屏的那些电容电感的参数麽,我换好保险之后会不时地闪屏

网友(2022-08-07):
来自
了怎么邮寄修理呢

网友(2023-10-17):
收藏宝贵经验

网友:
事实上是,友达的屏不止烧一个电容,升压芯片,旁边的电感,二极管,都得全换

网友:
高手在民间,谢谢

网友:
碰到一样的了,但是弄完还是不亮,确认主板ok,屏幕电容去了没成功没光,屏幕自己有没有保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