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佬显存的mf脚位是啥意思

楼主(2021-09-25):
求问大佬显存的mf脚位是啥意思 短路正常不

网友A:
显存镜像,就分接地和接电俩种情况,数据位置顺序镜像。短路为接地估计正常,参考别组同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镜像,就分接地和接电俩种情况,数据位置顺序镜像。

感谢大佬!还有一个verf脚位断路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还有一个verf脚位断路正常吗

vref

网友A:
VREFC是参考电压,供电点,一般不能断路。最好参考一下同类图纸最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EFC是参考电压,供电点,一般不能断路。最好参考一下同类图纸最保险。

好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