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内存升级16G

楼主(2021-09-25):
今天又顾客升级内存,有时间就搞起

改内存前是4g,测试全功能ok,拆主板开始弄

改好5颗识别电阻,就开始安装内存

内存安装完成测试内存每组电源阻抗ok才能上电

内存升级ok

网友:
你图纸点位有没有?在哪买的

网友:
16g    666  这下够用了

网友A:
好牛    灌胶的吧

网友B:
搞好了还打胶不?

网友:
识别电阻怎么改

网友:
666,改16G真的猛

网友C:
这cpu改16g内存有啥用?改8g就用不完了,

网友D:
好拆吗??无损拆机???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E:
问一下  改之后 用不用刷 原厂BIOS

网友F:
改了后板子能识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了后板子能识别吗?

楼主不上说了吗  改识别电阻

网友:
这个一般不敢动

网友:
有图纸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  改之后 用不用刷 原厂BIOS

一般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拆吗??无损拆机???

拆的多了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还打胶不?

不需要打胶

网友:
搞这个风险很大的,收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cpu改16g内存有啥用?改8g就用不完了,

改8G比改16G更麻烦

网友(2021-10-27):
请问识别电阻的位置能否明确指导下啊?
谢谢

网友:
5颗识别电阻? 看有的地方是4颗
请问是哪5颗呢?
谢谢啊

网友G:
用的什么颗粒,三星还是现代

网友H(2022-01-26):
不错,内存芯片是从料板上拆吗

网友(2022-03-03):
引用 网友H:
不错,内存芯片是从料板上拆吗

x宝买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牛    灌胶的吧

本来也没胶,不用胶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的什么颗粒,三星还是现代

三星和现代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内存芯片是从料板上拆吗

x宝上买的,ddir3、1866、2133都可以

网友:
现在电脑性能过盛 8g够用

网友(2022-04-22):
配置电阻怎么改的?有说明吗?

网友:
客尼玛不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