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没多久自动关机是啥原因呢?

楼主(2021-09-25):
散热硅脂加满了,风扇也涂润滑油了灰尘也清理了还是自动关机,而且bios里面看不到硬盘,但在pe系统里能看到硬盘还有容量还能分区!

网友:
这是DELL的机器N4030的机器显卡容易空焊引起掉电。 我曾经碰到过显卡问题引起掉电关机的,你可以加焊下显卡看

网友A:
散热有问题 不是你清灰了 加硅脂了就好了 电路各个供电不正常  硬盘有问题  系统有问题等等

网友:
bios认不到硬盘一切都白说,可从这方面着手解决

网友:
那40G不是硬盘?

网友B:
CPU 的滤波电容老化了,换换

网友:
这不是硬盘?

网友:
风扇也换过还是这样,是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有问题 不是你清灰了 加硅脂了就好了 电路各个供电不正常  硬盘有问题  系统有问题等等

我把风扇单独对着cpu吹都没用,不是散热原因

网友:
开始装i3 390m屏幕就不显示,换个cpu呢?

网友:
多谢指点,困扰我很久的问题终于解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的滤波电容老化了,换换

换了,没用

网友:
该想的办法都已经想了,还是自动关机

网友:
cpu也换了,风扇也换了,主板背面cpu电容也换了

网友:
肯定有个地方不正常,所以它自动保护了所以才关机

网友:
换电源啊

网友:
cpu 内存就些问题

网友:
自动关机是怎么个情况?再描述的详细点

网友:
温控电路查一下

网友:
关机查温控,硬盘不要用托架安装到光驱位,不支持启动,只支持当从盘~

网友:
查温控和显卡

网友:
电源和电池有问题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我遇过台式主板。晶振电压老变就关机。桥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练手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