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崩溃代码求助

楼主(2021-09-26):
接手一台11 pro,故障表现为重启。崩溃分析里报错找不到传感器 TP2C,一个报 LLC Bus错误,还有个SEP panic。几个错误都是第一次见,但是前两个出现的更频繁一些。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典型的温度错误,换尾插,刷机搞定

网友:
不同的报错,直接搬上层板,一般都是板底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