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进系统灰屏,死机,进PE也死机

楼主(2021-09-26):
华硕K42J进系统灰屏,死机,进PE也死机,还以为是显卡问题,结果看了论坛的经历补了CPU供电3颗电容搞定,特意发帖,不要走弯路了,累计经验,一起学习

网友:
是更换的电容,还是另外加的电容

网友A:
可能是更换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更换电容吧

加的电容,帖子上说了 补 了3颗电容

网友:
老机器了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看到过  原机板上是空的

网友:
这玩意我一般就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看到过  原机板上是空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 还几个老的惠普和联想机器开机掉电也是改或者加电容能解决

网友:
我遇到一台做显卡好了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先换电容

网友:
这个机器bios问题多

网友:
华硕老机器好有这种问题

网友:
老通病了

网友:
联想到开机掉电我也是补电容,原来板子上也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