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普通薄膜USB键盘无法识别 维修求救

楼主(2021-09-26):
普通薄膜USB键盘插入电脑USB后,无法识别且大小写切换指示灯不亮 其他USB设备,鼠标都正常,应该是键盘损坏了,键盘用的不多,看到论坛上有人拆解,拆看一下,把两个电容,一个0.1微法的,一个0.01微法的,都拆一下,万用表测量没有坏,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神帮忙指导

网友:
这个是主芯片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吧

网友:
电容没短路就扔了

网友:
我觉得大概率 牛屎芯片可能坏了,因为测得USB2.0线路,数据、时钟、供电、接地都是好的,各项阻值正常,到键盘的控制电路板上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
本来以为是电容可能漏电或者短路,拆下一个问题不大,都是滤波作用,拆下后插入电脑,还是无法识别

网友:
芯片挂了。

网友:
又换过这个牛屎芯片,修复成果的,本帖收到同庆

网友:
你测量一下usb线坏没坏,这个很爱坏的

网友A:
你测一下usb线要是没坏的话,就不用修了,是那个牛屎芯片坏了,扔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usb线要是没坏的话,就不用修了,是那个牛屎芯片坏了,扔掉吧。

嗯,usb之前是测过的,没问题

网友:
又从其他键盘找了一个控制板替换试了试,果然是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
找了一个键盘,临时代替一下控制板,可以控制了,但是发现角位不太对齐,接触不好,不过可以证明原来就是控制电路板芯片坏了,问题得以解决,有需要的朋友今后可以作为借鉴

网友:
不错的案例,分享的好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