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各路供电该怎么测?想学不知道怎么测

楼主(2021-09-26):
各位大神教教?电脑行业9年了  都是坏了就换  没搞过芯片级的   想入门

网友:
不是吧  朋友,9年还不会测,刚做电脑2年后我就会了

网友:
离谱,半年基本都能学成

网友:
我都20年了。也不会。不过在做基础学习。相信你也可以

网友:
天天看视频,以前看视频说的是金手指全测,但是我发现好像不对。。

网友:
有钱的老板一般都不会测

网友:
迈不出第一步,就永远不会

网友:
能换件就换件,自己修比换件累很多。

网友:
网上能搜到的视频多看看,想系统学报个远程班吧

网友:
想要学就得付出点代价呀,。,比方说搞坏几张好卡

网友:
一个搞硬件的和一个搞软件的区别啊

网友A:
先收几十张显卡,比如我,两千多收了几张1050 750 760 rx560 550,还有几张垃圾卡来练习植锡加焊。
目前除了一张运损掉件严重的和一张核心有问题的。其他全修好了,只有一张修好后用了几次又坏了

网友:
搞硬件要比搞软件麻烦多了,有时候一干几天的故障有的是,

网友:
你们用几百块的,练手,我一上来就,用1080TI,练手,手直接发抖啊,生怕搞坏了,,一张,都还没修好

网友:
自学一年了,摸了点皮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收几十张显卡,比如我,两千多收了几张1050 750 760 rx560 550,还有几张垃圾卡来练习植锡加焊。
目前除了 ...

真是 牛呀。我还不知道要交多少学费呢

网友:
来南京优本教你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