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B150D4W+ 开机报警3长2短 ?

楼主(2021-09-26):
CPU i5-6400 8GD4内存,插不插内存都报警,诊断卡HDD/PCH亮灯,刷了bios还是一样,有没有遇到的?

网友:
测内存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内存全部条件,总线,换U试一下

网友:
内存条件

网友:
请问你有修好吗 我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板子

网友:
150的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