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图卡Q4000的DP接口打败了

楼主(2021-09-26):
手里有两块Q4000,都是DP接口不行,所有相关的三极管和MOS管都测了,没测出啥问题,供电的八角管子也代换过还是不行,换上新的座子也不行!之前其中一块靠近DVI接口的一个DP能亮,把背后的6个芝麻管换到另外一个接口上,两个接口都不亮了,手里也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搞了!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吧,折腾了太多次了!

补充内容 (2021-9-30 17:00):
感谢大家的回复,已经解决!问题出在芝麻管上

网友A:
按图纸差啊,哪里不对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图纸差啊,哪里不对查哪里

这个答案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图纸差啊,哪里不对查哪里

没有图纸。。。。

网友:
参考其它DP接口线路,自己跑线画电路图吧,双二极管、晶体三极管、场管样子都一样,且都在电路中,不能搞混了用。

网友:
我遇到过其它板子把所有耦合电容换了好了的!

网友:
接口电路都是一样的维修方法,信号巡经的路线,都查遍,还不行,就是大芯片里面管理这部分的模块换了

网友:
芝麻管装错了吧,都不是同一型号吧

网友B:
dp口接线都一样的,参照电路图就能查,处理过dp口焊脚断线的情况

网友:
目前发现,dp接口旁边的apw7142 vlx脚输出只有3.46伏,难道是这玩意坏了?最少也应该输出5伏给接口供电啊,或者直接输出12伏,电压有芝麻管转换成5伏给接口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dp口接线都一样的,参照电路图就能查,处理过dp口焊脚断线的情况

apw7142现在输出只有3.46伏,dp接口不应该是5伏吗,它应该输出12伏吧?

网友:
那就换个芯片看看先

网友:
最后不要是DP线坏了,那就好玩咯

网友:
一般哪里有图纸?

网友:
问题解决了记得分享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记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