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神用风枪焊CPU

楼主(2021-09-26):
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两块tm1802主板 ,想把另外一块板的cpu换到CPU坏的那台上去,因为本人没有BGA, 于是就在咸鱼上看附近有没有可以换CPU ,有一位大神说他可以用风枪焊接cpu ,世界上真有这种人吗?

网友(点评):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没必要较真,

网友:
很正常啊   不过想要板子维修后质量好点  建议还是先烘烤再用拆焊台维修;

网友:
控制好了应该可以的,我换过1151座!

网友:
板放在加热台上   风枪焊接CPU很正常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网友:
有车还要选择走路?bga受热均匀,不易变形,成功几率更高。。。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说不定他会用大炮焊接

网友:
BGA现在没地方,都压箱底了,都是加热台,加大炮。更换CPU这种还是用BGA吧,稳定

网友:
只要手工过关几乎都可以焊接,用锡浆加铁板烧,也不是不行,焊接好之后能 用多长时间  这才是问题关键

网友A:
那个修手机的杨长顺就是拿风枪干苹果电脑的CPU。。

网友:
风枪干CPU  是不是修手机修多了   风枪重植CPU先不说成功率   你吹下来还是要费点劲

网友:
老手,经验好的,,可能行

网友:
先上预热台,再用风枪干,但风险还是蛮大的,看师傅的手艺吧

网友:
少见多怪

网友B:
我试过换cpu座子,温度高了会吹化塑料,低了不化锡。结果一口气干报废三张b365.本来有两张是可以点亮正常使用的,只是断一个针而已,一个针而已

网友C:
没有BGA也敢接CPU业务?

网友:
换是可以换上,只要温度达到,只是cpu能不能吹死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我都是送烤箱预热,然后趁热用风枪焊桥焊u

网友:
我只能说,手机搞过的人认为牛逼哄哄的觉得一把风枪才能彰显自己的手艺!但是笔记本板载CPU 因为他芯片远大于手机芯片,而且笔记本的焊锡一般都是高温锡,因为他主板较大(散热相对手机主板要快很多),然后芯片也较大,别说风枪笔记本主板就算用三温区的BGA返修台有的时候主板还会变形,你用风枪的话如果主板薄主板百分百变形,不用看,因为整个主板受热不均匀而且还会焊接不牢固等等问题,总之笔记本芯片我个人觉得必须要用BGA返修台,不要瞎装逼,做事还是要动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个修手机的杨长顺就是拿风枪干苹果电脑的CPU。。

苹果电脑的CPU才多大

,你可以试试风枪拆GTX770的核心,看看它动不动就完了

网友:
8代I58250u是长条行u,容易变形

网友:
用风枪焊,这个我觉得容易翻车。哪有bga放心,安心,

网友:
司利登大风枪组合预热台是可以成功,smt返修大都这样

网友:
上次我用骆驼和吹风机就干下来了

网友E:
我真见过,下面用电炉子,上面用塑料焊枪换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换cpu座子,温度高了会吹化塑料,低了不化锡。结果一口气干报废三张b365.本来有两张是可以点亮正常使用的,只是断一个针而已,一个针而已

断针而已,搞得这么麻烦,换针的事,非要做手术

网友:
大炮也叫风枪 加上焊炉!秒杀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修手机的杨长顺就是拿风枪干苹果电脑的CPU。。

你也看了,哈哈哈

网友:
看视频用ptc铁板加热再用风枪吹能加焊显卡的gpu,我试了下,结果成功干爆了gpu,上面起泡了。

网友:
10多年前修台式机主板就用热风枪换南北桥

网友:
什么大神都有 风枪换也不是不可以,成功率和稳定的问题

网友:
上次看直播一个人说用打火机换CPU 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BGA也敢接CPU业务?

群主说话就是让人提气

网友F:
刚植好的,我也是用锡泥植 的球

网友:
兄弟你让他干干这个

网友:
评论区的也都是大神   风枪干CPU  来来来  看看你能干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植好的,我也是用锡泥植 的球

你这 有手就行

网友:
也就是看着吹牛比不用上税  一个个在这死吹
别说风枪    给你个bga  你都不一定能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电脑的CPU才多大,你可以试试风枪拆GTX770的核心,看看它动不动就完了

苹果的 小的CPU 确实风枪 很方便 。。。又快速

网友:
底下用个加热台可以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人没有

网友:
  不要用自己的认知去评价其他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网友:
别不信,我在石牌西盈科电脑城亲眼目睹。

网友:
我是不敢用风枪吹,

网友:
也许焊一百次偶然一次能成功,但是不实用,成功率太低,浪费时间。经常换CPU追求的成功率,根本是在瞎搞,不是焊上短路,就是CPU吹死,

网友:
现在换CPU就算是用BGA也是需要很高技术的,控制温度,调温等,而且网上焊更麻烦,弄不好就虚焊或者把CPU焊坏,或者如果板子比较薄,就容易变形

网友:
风枪不行   不过我用大炮干过好几个 拆 加焊 几分钟搞定

网友:
自己懒的动手 交给另一个同行弄

网友:
不想说了   老板买的二手BGA没大嘴  今天试着拆个1151座子   曲线跑完了   座子纹丝不动

网友:
我风枪861还可以换4代i5的CPU嘞

网友:
用锡浆可行但是翻修是达到百分之99

网友:
拿什么干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咋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换cpu座子,温度高了会吹化塑料,低了不化锡。结果一口气干报废三张b365.本来有两张是可以点亮正常使用的,只是断一个针而已,一个针而已

一根针直接补,多省事,换底座,上风嘴别超过300度,下风嘴280度左右,板子薄的话上风嘴到285左右,下风嘴270左右,基本就拆下来了,成功率百分95以上,注意一定要烤板再换

网友:
666666操作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一根针直接补,多省事,换底座,上风嘴别超过300度,下风嘴280度左右,板子薄的话上风嘴到285左右,下风嘴270左右,基本就拆下来了,成功率百分95以上,注意一定要烤板再换

座子是吹下来了,但是主板pcb严重变形,新座子根本装不上去

网友:
烤箱预热后放加热台上面 再用风枪 换是可以换 成功率低还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真见过,下面用电炉子,上面用塑料焊枪换桥的~

下面用电炉子,上面用热风枪换桥很正常啦!!!南桥小,我就是这样干,快过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座子是吹下来了,但是主板pcb严重变形,新座子根本装不上去

这种一般是板没烤干,还有就是,下风嘴出风温度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换cpu座子,温度高了会吹化塑料,低了不化锡。结果一口气干报废三张b365.本来有两张是可以点亮正常使 ...

换CPU座子有点难度的,必须用BGA,焊盘用吸锡线托盘直接焊上百分之99空焊,以我换过几个CPU座的失败经验,想不空焊,1.不拖平焊盘,焊盘上有铅锡,CPU座子对准焊盘焊上只要不移位很少空焊,有一个难点是不好对准。2.用吸锡线拖平焊盘,买专门刮锡的钢网,刮一层锡在焊盘然后把CPU座子放上,这个成功率最高。

网友:
实话告诉你!风枪换CPU我试过!主板下面放个恒温的加热的就行!然后用风枪换试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