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3221板子的三个取样电流的零件是不是一样的啊

楼主(2021-09-26):
找不到,技嘉和耕升的,
电路图
,只找到影驰的了,我板子跑鲁大师,分数太低,显示受可靠电压,限制,想换电阻和电容,不知道,大小,我看这个电路图,上表了,大小,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这技嘉的板子的阻值和容量,是不是一样的啊,换错了,估计会,搞的不开机了吧
不开机

网友:
3组都是2个20欧一个665K

网友:
问下,我鲁大师跑分太低了,GPUZ,显示,可靠电压受限制了,我在线测量了,这几组,电阻,阻值,都是正常的啊,那个,0.002欧姆的,取样电阻,是不是量不出来的啊,要直接找全新的换啊,我技嘉的1080TI,2组12V用的0.002欧姆的取样电阻,已经换过,是全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