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515-51G不触发

楼主(2021-09-26):
      前天同行送修一台宏基A515-51G,说是浸水,拆机观察了一下,没有多少水,清洗了一下,通电可以开机,也显示了,以为是可以捡钱,开装,装完再开机,开不了,当时没有电路图,也就没有再管它,今天同行又来问情况,只好又搞出来修,不触发,那就看一下开关电压,发现只有0.6V,正常是3V左右,在迅维网下花了10分下了下点位与图纸,看电源开关信号,
只有3个地方,键盘接口,EC,还有是开关,但实际那开关没有,这是键盘开机的,测阻也正常,心想会不会是上拉电阻100K不对,但取下测也正常,那就有可能是浸水那还里漏电,心想把那个上拉电阻换个10K看一下,一测电压有2.8V,能开机,但心想电压还是有点低,以是在那个没有开关的点装上一个电容。电压升上来了,触发OK,(上图,其间还切过线)。如图。望遇到这现象的朋友有帮助。谢谢。

网友:
学习了,加电容对稳定开机信号有作用吗?

网友:
2.8V应该也不低了

网友:
加电容稳定电压,,学习了,下次试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