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2258XT,开卡工具文件损坏了,谁有可以分享下载?

楼主(2021-09-26):
笔记本,突然断电,m.2固态盘,系统文件损坏丢失,无法分区,bios可以识别固件,进去PE系统无法获取固态硬盘,需要开卡修复,请求支援开卡工具分享,谢谢。

网友A:
看下flash ID找相应的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flash ID找相应的软件啊

软件一般在哪个网址找,tb找的有些ID对不上

网友:
量产部落网就行,我也刚注册

网友:
先随便找个主控对应的开卡工具  识别过后可以看到flash ID  再更具具体ID 看flash信息 找对应开卡软件

网友(2021-11-06):
根据识别用的开卡软件,开了20分钟没有过去,一直在Download MP Packaqe FW, 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