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哪里有

楼主(2021-09-26):
ticwatch pro 华为手表主板上的  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找了某宝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YYDS

找过了没有   又没原理图

网友:
貌似同心园是某种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YYDS

我也是这样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