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Lenovo IT8227E-192 2031-cxa 128KB Lenovo Legion Y7000 2020

楼主(2021-09-26):
~~~Lenovo Legion Y7000 2020笔记本----
EC是Lenovo IT8227E-192 2031-cxa 内置128KB程序谁有----也可以指导怎样在分离官网下载的升级包里提取方法,可以付费买........买的料板EC程序好像被动过了的,换上触发上电风扇狂转不止!!!!

网友(2022-01-04):
如果可以开机进系统的话,去联想官网下载bios,直接在系统下面更新bios,应该会把ec一起更新了

网友(点评):
~~~能开机就不需要了-----这EC程序麻烦着呢。

网友A(2022-03-25):
搞定了么,我这俩台EC都烧了一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么,我这俩台EC都烧了一个洞

买同型号整张料板,自己拆换就OK了----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2023-07-23):
专治ITE。飞3根线就能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