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GA-B75M-D2V VER1.0 不跑码,死都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1-09-26):
一块技嘉GA-B75M-D2V  VER1.0   到手是上电转停转停,拆下来后发现桥供电Q26 没有1.8V电压,后找图纸点位图 看了U1 324比较器 3脚没有开启电压,R189一边有2.5V,另一边没有电压  测相关的电阻电容都正常,拆掉还是完全没有, 后发现Q46 已经导通,把开启拉低了,最后测到相关Q43 2脚1.7V左右,3脚5V  而没有导通,短接1和3脚还是不跑码,CPU供电不出来,Q26电压都1.8V已经出来了。,总线0.95左右的电压也正常, CPU开启电压也正常,后看IO 检测电压2.0V 也正常 cpu管理IC 断开18脚接地电阻,也能正常出CPU供电,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难道是Q43这边有问题,不应该,换了一个管子,就能导通也不管用。。。。。。有没有遇到这种怪问题

网友:
供电都正常了,一定桥坏了!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
供电无非就那几部分的事情啊,芯片,EN,外围。你都助理工程师了

网友:
slp_s3休眠开启电压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学习!!!!!!!

请用心加贴!情节严重会严惩!

网友:
看看桥1.8V供电到CPU座有没有通,可能会有O欧电阻腐蚀或开路。

网友:
第一张图,2.5V是上下电阻分压得到的供电来源,作为芯片+极的来源,+>-
芯片开漏输出1.5V给mos管G极,使得MOS管导通产生1.8PCH南桥供电

网友:
后面一张图,3个管子都可以直接拆,不碍事

网友:
检查vccio电压

网友:
测下slp_s3,q44

网友B:
也有可能桥坏了不发出s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桥坏了不发出s3

有发出的,Q44 有导通的

网友:
遇事不决 干南桥

网友:
就是就是,漂亮,学习学习

网友:
买块新的230.。。坏的卖55    这样不好吗,,,现在坏板H110以下的都不修

网友(2021-10-30):
直接拆 Q44   搞那么复习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