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十几秒自动关机

楼主(2021-09-26):
有谁知道是咋回事吗?用的可调电源,19.5v和22v都试过

网友:
和19.5v和22v 没啥关系 先换个原装电源试试 看看有这个报错不

网友:
这机器真好老了,用原装适配器试试,中间针没有检测到,DELL HP都要检测电源功率

网友:
用原装电源就行了

网友:
电源瓦数不够 换个原装电源看看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看看

网友:
用客户电源试试。。。

网友:
应该是适配器中间测试针不起作用,要么适配器问题,要么主板

网友:
这个不是原装充电器的提示,也不会关机的

网友:
提示插dell65w以上电源

网友:
自动关机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你是修电脑的吗?

网友:
原装,原装,原装

网友:
双胞胎姐妹花一般都需要买原的,某鱼上面可以淘到的;适配器检测信号被搞怕了

网友:
充电器型号不对。电池好像没电了

网友:
上原版电池。

网友:
这明显就是用的充电头 或者不是原装的充电器   然后提示电量低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然后不是原装电源没给电池充电 就这么点事儿

网友:
按F1试一下 应该可以过去的   掉电估计能过去跟这个关系不大调到19.5就行了

网友:
换原装电源

网友:
适配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