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小米MIX2按开机键到200松手归零,来个大佬给个思路

楼主(2021-09-26):
小米MIX2按开机键到200松手归零,来个大佬给个思路
小米

网友:
还没触发啊。查时序

网友:
正常使用坏的话先短接深度刷机看下,不出口的量下电源周边,进水或者摔坏的话另说

网友:
换小电源,摘掉wifi

网友:
这应该是没有维持信号吧,先拆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