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21-09-26):
本人新手。一张evga980ti,能点亮跑完3D,甜甜圈稳定79°,偶尔白屏,满载核心电压0.9并且降频,会是供电电容问题么?没条件上电测试,也没mats测试软件
顺便问一句,拆电容刀头比尖头好用么?还有你们用什么助焊剂啊?
助焊剂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尖头的能拆 大的贴片电容?
还是马蹄头 走天下最实用

网友:
买个风枪吧。这个问题好像是显存方面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
如果怀疑电容问题,示波器打起来

网友:
白屏可能是金手指接触不良,或者核心出问题,先用检测软件测是否是显存问题,没问题再加焊核心

网友:
13级大佬一只,装清纯

网友:
当然是刀头比尖头的拆电容要好用了,做BGA买点儿好焊油其他的没讲究

网友:
还是用风枪快

网友:
刀头必须的。。 。。。。。

网友:
核心供电问题

网友:
还是刀头舒服

网友:
应该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这个显卡的电容,一把普通烙铁搞不定的。还是让专业的维修,比较好。

网友:
练练手就可以了,说不定以后变成高手。
维修人员都不知自己搞出多少块料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