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15 2019 不定时暗屏

楼主(2021-09-27):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来着  已经修第二例一模一样的故障了!

老规矩 直奔主题  第一次维修  同行送修说黑屏!当时开机是OK的  开了一会发现确实黑了   以为休眠了  按开机键又亮了 几秒以后又黑了  用电筒发现暗屏!第一时间拆后盖 再开机又是OK的  一会又暗屏了  多试几次发现温度高了就暗屏!测量主板屏条件 发现只有DISPOFF#信号 低电平!第一反应 是不是休眠信号不好导致EC关闭开启信号 测量休眠又正常!最后才主板 发现故障 主板背面 DISPOFF#到电阻R5 之间的测量点有腐蚀现象  用刀面轻刮果然断线了!

后面就没有后面了!这是第二例发现 觉得可能不是偶然 所以发出来!

网友:
这个现在属于通病咯

网友:
算通病吗....

网友(2021-12-28):
环境关系也算哈,能修好就可以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屏线问题到碰到过几台

网友:
有时候客户进水,不多那种

网友:
观察仔细。

网友:
没有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