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070跑分低,风扇不转

楼主(2021-09-27):
一张技嘉1070,刚开始是点不亮,
刷了BIOS可以点亮了 驱动也能打上,但是用老版本鲁大师跑分太低了,只有5万分左右。  而且全程风扇都不转
以为BIOS不对    于是从淘宝买了一个刷上还是一样
有GPU-Z图,请显卡维修大神看看是啥问题
型号GV-N1070WF2OC-8GD  显卡型号贴纸有点模糊,但是多方查证应该是这个型号。
有这个型号显卡的师傅麻烦对比下GPU-Z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能不能备份个原机BIOS刷上看看

网友:
跑分时候注意下频率跟温度

网友A:
有些是3221tdp检测过高就会锁频率跑分过低,或者是 pcie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3221tdp检测过高就会锁频率跑分过低,或者是 pcie通道

GPU-Z里面能看出来吗

网友C:
看起来都正常,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都正常,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了

你有一样 的卡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一样 的卡吗   ?

没有

网友D:
传说的核心缩肛吗?查查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传说的核心缩肛吗?查查供电

供电万用表测量都是正常的,只是没有示波器抓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万用表测量都是正常的,只是没有示波器抓波形

烤鸡看频率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Z里面能看出来吗

跑分时候注意 频率 温度功耗那些

网友E:
2个方向,看满载时候pcie速率和tdp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2个方向,看满载时候pcie速率和tdp读数

多谢指点     我看看

网友F:
把风扇修转再说其他

网友:
可以刷下BIOS,或者换散热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风扇修转再说其他

风扇刚开机是会转的呀,进系统就不转了。没打驱动的时候也是会转的

网友G:
核心电压只有0.6v,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核心电压只有0.6v,肯定是不对的。

多谢提醒!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风扇修转再说其他

风扇不转,本来就不应该继续测试,要先把风扇问题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核心电压只有0.6v,肯定是不对的。

确实核心供电只有0.65V   供电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没思路了

网友(2022-03-22):
引用 网友B:
确实核心供电只有0.65V   供电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没思路了

请问现在修好了嘛

网友:
换个BIOS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