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34CL2不开机

楼主(2021-09-27):
飞利蒲234CL2不开机 指示灯也不亮 电压也都正常 5V 3.3V 1.8V  刷了几个程序还是同样问题  实在找不到问题 就更换了1117 竟然好了 但1117拆下来测量都是好的 请高手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亮机后备份了程序

网友:
管子不良引起的..不太确定

网友(2021-10-30):
是加热别的地方好的,还是本身电压不稳定了 ,你换的是哪个电压的,以后碰到试试,

网友(2022-04-18):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飞利蒲220V4L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插电电源指示灯白灯亮一下就灭亮一下就灭,屏幕灯管也是如此,把屏线拔掉故障消失,很明显的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于是换掉全部滤波电容25V1000UF故障依然换掉电源集成块TOP267VG(11个脚),OK插电指示灯亮了屏幕有显示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这个电源集成块本来没有散热片自己加了一个上去散热好点不容易坏。

网友:
这个电源集成块本来没有散热片自己加了一个上去散热好点不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这个1117开机瞬间稳定性不好引起主控制芯片没有工作导致。

网友:
是不是就是带负载能力差,没坏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