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网络大佬帮忙看看150人的公司组网是否合适

楼主(2021-09-27):
上图中R1出口路由器、SW3是核心三层交换机,SW1和SW分别为傻瓜交换机,傻瓜交换机连底下的PC,
在核心交换机上划分VLAN,核心连接傻瓜交换机的端口分别划分进入不同的VLAN1 和VLAN2.并且为VLAN1和VLAN2 配置SVI接口为底下PC的网关。SVI接口的IP地址分别为192.168.1.0网段和192.168.2.0网段,核心和出口之间配置VLAN3,也配置SVI的功能网段为192.168.3.0网段。
核心交换机也承担对VLAN1和VLAN2底下的PC自动分配IP地址的功能。核心和出口之间运行静态路由协议。
这样的划分对150台的局域网是否有缺陷。
不需要无线网络,只组建局域网

网友:
这个网络太简单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市面上90%的人员,最严重的是:路由一个牌子,核心一个品牌,下面两个接入交换机又一个牌子,都不用标签记录。你设计的是二层网络结构,没有必要用三层核心。我们平时一个公司有线网,无线AP,监控三个系统一起走,也没有用三层网络。价格还是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