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V30手机无服务怎么解决?通病就用这几招,信号瞬间满格

楼主(2021-09-27):
  手机信号一直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一直被诟病,不管是iPhone手机还是安卓手机都存在这个问题,手机无服务怎么解决?今天就有老铁来咨询“华为荣耀V30手机无服务感叹号,是不是基带坏了?”

  其实,手机无服务这一故障的真正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对症下药,才能真正解决,今天我们就来讲解下手机无服务怎么解决的方法!

手机无服务怎么解决的方法:

  1.重新启动飞行模式

  在下拉菜单中找到飞行模式,关闭后再重新打开,手机信号就会重新自动搜索,看看手机信号是否可以恢复。

  2.手机SIM卡的问题

  SIM卡可以正常工作,是靠芯片与卡槽上的弹簧撞针接触。如果SIM卡变形与卡插槽弹片接触不良,会导致SIM卡电路无法工作,手机与网络基站无法通信。我们可以拆下SIM卡,用清洁棉布擦拭SIM卡金手指后重新安装尝试。

  3.手机SIM卡槽问题

  手机卡槽出现氧化或存在异物时,就会导致手机卡无法与手机卡槽正常连接,手机检测不到SIM卡,就会显示无服务状态,可以清理或者更换手机卡槽。

  4.重启或者还原网络

  手机重启,重新搜索网络,或者备份资料,恢复出厂设置。也可以在设置--系统更新重置选项里,点击还原网络设置尝试。

  5.信号本身的问题

  随着所处环境的变化,手机的信号也会出现波动,有时会增强,有时会减弱。如果两部手机,同个位置,如果一个有一个没有,那么就是手机的问题。

  6.硬件本身问题

  手机无服务一般是基带或者射频芯片有问题导致的,这时我们可以检查基带、射频线路的工作条件、检查射频功放、射频功放组件、相关电路关联元件,损坏的直接更换。

  由于现在的主板做工都是双层板,手机摔过的话上下层特别容易虚焊,这时我们可以加焊或者重植就可以。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手机无服务怎么解决的方法,你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上下层出问题可能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