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h110n全固态版,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21-09-27):
感觉应该是通病,coms电池座旁边容易发霉断线,io型号是nct5532d,测量29脚psin,开机跳变正常,30脚pson,开机瞬间5v被拉低,都正常,现在触发没有反应,肯定断线了,我直接上图,断线位置都标出来了,自己看吧,建议一下,以后如果碰到pson断线的问题,最好不要直接飞线,很容易返修,因为断线位置发霉,你不清理干净,时间长了可能会有其他位置断线,下次会问题扩大化,加大维修难度,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没用一个月就返了,最后没修好,换了主板,我只是想说,维修不要走捷径,尽可能的找到问题所在,主要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不对。

网友:
可惜帖子发错版块了

网友A:
可以发主板维修板块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主板维修板块  哈哈

没注意看,发错了改不了啦,就这样吧

网友:
板块虽然发错了,但是经验还是重要的

网友:
多谢分享,秒杀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