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VTT

楼主(2021-09-27):
修到一块技嘉的B75,有一条内存插槽插上去跑码卡54,另一个插槽正常点亮开机。

奇怪的是,分别测量两个插槽的DDR_15V都是1.5V,DDRVTT也都是1.5V...         SPD=3.3V

印象DDRVTT应该是1.5V的一半,0.75V,修了好多板也是这个电压,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看一下r324 r341 某个电阻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r324 r341 某个电阻是不是有问题了

电阻正常的,REF电压也正常0.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