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21-09-27):
显示器两边颜色不对这个屏还有救吗

网友:
驱动板坏了  或者调试下,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也就十几块,省时省力

网友:
菜单的模式可能调了  改改看lg的 看见过

网友:
颜色信号掉了1路?

网友:
显示器上菜单可调,直接恢复默认就可以了.不是LG的话就换驱动板吧

网友:
联想的可以调

网友:
看看逻辑板有没有两根排线的?有的话可以插一下看看。没有的话,换屏幕吧。

网友:
联想的恢复默认值就好了

网友:
在菜单里找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四楼说的对,有一个模式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联想机显示器维修店都会搞,自己搞
别扩大问题

网友:
调一下即可,联想的吧,

网友:
又学到了,是我认为是屏幕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左边颜色明显不对

网友:
逻辑板问题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