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9SP字库空焊导致手机卡LOGO故障维修

楼主(2021-09-27):
OPPO R9SP字库空焊导致手机卡LOGO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OPPO R9SPlus

  【故障现象】:手机卡LOGO,偶然能进系统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一台OPPO手机,故障描述手机卡LOGO或卡LOGO重启,在售后刷机多次无效,判为主板问题,更换主板费用过高,发到我们这边来。

OPPO R9SP字库空焊导致手机卡LOGO故障维修 图1

  在某论坛下载软件进行再次刷机排除软件问题,刷机刷过但是故障依旧。那就基本判断为主板问题,这种手机卡logo重启,一般是目标锁定为字库、暂存、CPU虚焊或者损坏,首先对字库芯片进行重植。

OPPO R9SP字库空焊导致手机卡LOGO故障维修 图2

  上架子,安卓的芯片胶是特别硬的,所以要做一下保护措施。

OPPO R9SP字库空焊导致手机卡LOGO故障维修 图3

OPPO R9SP字库空焊导致手机卡LOGO故障维修 图4

  掉了很多空点,不用管,处理好焊盘和芯片后,连接电脑能正常出高通9008端口,就说明CPU和暂存基本没问题,不会吹爆锡。

OPPO R9SP字库空焊导致手机卡LOGO故障维修 图5

  装回芯片后,开机正常进入系统了。

OPPO R9SP字库空焊导致手机卡LOGO故障维修 图6

  在测试的过程中会偶尔出现重启的情况,但是和一开始客户描述的问题已经明显不同,怀疑是我们自己刷过的系统的问题,所以在oppo官网下载原版卡刷系统进行刷机。

OPPO R9SP字库空焊导致手机卡LOGO故障维修 图7

  刷完故障完全排除,到此,OPPO R9SP字库空焊导致手机卡LOGO故障维修结束。

OPPO R9SP字库空焊导致手机卡LOGO故障维修 图8

OPPO R9 SP手机专题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669-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A:
连接电脑能正常出高通9008端口,就说明CPU和暂存基本没问题
确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电脑能正常出高通9008端口,就说明CPU和暂存基本没问题
确定吗?

自然可以,人家也说得是基本没问题,,

网友:
这个机机重启问题多  搞完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CPU和缓存怎么植锡,拆了个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