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多年,好久没发贴了!

楼主(2021-09-27):
08年学习完修台式机主板后就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第一次在迅维网注册了ID,那时候不叫迅维网,叫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还没改名迅维网,老师说理论学习完了,有时间多上网看看各路大神的维修案例,对以后的维修技术有很大帮助,到今年2021年,整整13年了,通过中国主板维修基地和现在的迅维网,使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和技术,虽然我现在不从事维修行业了,但我也会经常回来论坛逛一逛,不过很少发帖和其他网友交流,就是看帖得多,因为学完芯片级维修后,我也没有进一步往这个方向发展.
  话说回来,今天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了,碰巧今天又没事干,所以码码字,发个贴,证明我这个老ID还存在,哈哈
  昨天我一个关系算比较朋友给了我一台7P,求我帮帮手把他修好,他说他在当地维修店修过,没修好,还搞得连机都开不了,他说没修之前,机器只是插卡一直搜索,然后显示无服务,维修师傅说是基带问题,报价后朋友同意维修,结果第二天维修师傅说基带烧了,修不好,朋友一看,居然连机都开不了,于是吵了起来,后来一直闹得很大,消委和市场监督局的都来介入处理了,这里省略......
  言归正传,朋友知道我会一点硬件维修,于是来叫我帮帮忙,把机器修一修,只求修开机,不求修好,因为里面有多年的重要资料和照片,是他美好的回忆,修开机就马上用爱思助手导出数据,我想了一下,现在iPhone13都上市了,朋友也不是没钱的人,7P跟13都隔了5代了,老年机了都变成,可能这就是情怀吧,所以我就答应帮他一把,尽自己能力修一修.朋友眼里充满了热切的期待.
  机器拿到手,的确是不开机,直接拆下主板,拿放大镜,先观察了主板,看看维修师傅都修了哪里,好家伙,GLNA_RF,PPLXR_RF,BB_RF,BBPMU_RF,U1801,大射频都动过,R6709_RF掉了,在R6705_RF飞了一根线到R6709_RF另一端,明明是插卡搜索无服务,上一任师傅为什么要在顶部天线滤波输入端飞跟线去R6709_RF后端呢,看点位图是进了GLNA_RF的啊,这是GPS信号电路啊,百思不得其解啊.再仔细观察了一下其他地方,CPU和硬盘没动,这板被修的惨不忍睹啊,就这样详细地观察了一下,觉得没啥信心了,二修机,头痛啊,不过CPU和硬盘没动,总感觉还有一丢丢的希望,看了一下时间,又够时间去接儿子放学了,就先不码字先了,今晚辅导完孩子功课,再继续,(未完待续......)

网友:

今天有时间,继续朋友7P维修过程,夹电,瞬间大电流短路.肯定是开不了机了,摸了一下各芯片,没感觉到发热,再解开屏蔽罩,再摸,感觉充电芯片有明显滚烫,熏上松香马上化了,查了下Q2101主要有PP_VDD_MAIN这路主供电,打了一下C2113,对地短路了,马上风枪走起,把Q2101卸下来,再量对地,正常了300多了,出去通讯市场找了块料板回来,换上Q2101,再夹电,不大流了,触发开机,电流有起跳电流,装回底壳和屏幕,接上电池再开,终于亮白苹果了.  机器亮了来了,进了桌面有密码,本来想微信朋友问他拿密码的,但是发现机身顶部摄像头位置非常地烫,而且输入密码界面非常的卡,信号栏也不显示无SIM卡,而是显是搜索中,不到一分钟屏幕就显是高温报警,看来还有地方短路啊.关机再取出主板,夹电,它又不漏电啊,然后单板触发开机,再逐个IC摸,发现基带BB和右上角高频接收MHBLN_RF很烫,心想惨了,可能基带真的挂了,再打一下基带各路供电大电容阻值,奇怪,阻值又正常啊,换电压档电压也正常啊,正常怎么会发烫的呢?百思不得其解.不管它了,先放到一边干别的事去.
  晚上又时间又继续研究,决定把基带干下来,拆下基带BB_RF以后,又再料板找了一个换上去,夹电开机,奇怪了,还是发烫,见鬼了啊,难道基带电源也挂了?随即摸了一下,果然也是巨烫,马上又打了基带电源附近各路LDO供电电容对地值,发现PP_1V8_LDO15这一路供电对地短路了,打开图纸找这一路供电是基带电源发出的,为各个功放和接收IC提供电压.于是又把基带电源卸下来,再打阻值,尼玛,当场整个人都懵了,PP_1V8_LOO15还是对地短路,看来问题不在基带电源和基带CPU啊,再看图纸,这路供电连了好多大电容和功放接收芯片,强忍着眼泪把基带电源装回去.已经深夜了,唯有明天有空再继续研究吧.

网友:
3楼

3楼占个位置

网友:
手工好随便造!有短路一般会烧机没有直接就干IC的

网友:
继续啊!没有后续了吗?????

网友:
哎呦终于冒泡了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