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710S-13ISk无待机维修

楼主(2021-09-27):
主题人物:联想ldeapad 710S-13ISK 版号 LS710   纬创的15238-1
事      件: 无待机,不能触发上电
问      诊: 无进水,只是放了一段时间没有用,隔了一段时间拿出来用就这样了。
处理方案无待机首查隔离有没有过,结果公共点有19.8V 正常
               (注:借过下面拆板测时拍下来的一张图,测量结果
是一样的)没准备发贴所以测量时拍的图很少。)

本来接下来就要按时序查了,但是为了好查并戳测试点,把 主板拆下来上电测试,你们猜怎么了...............自动上电了,电流一路小跑了起来了,MMD,看电流是亮机了,
到这里各位客官会怎么想?外设?板层有问题?零件有虚焊?这些问题肯定都应当在考虑范围吧!那就先不量了,先接上外设一个个的拆,直到拆到下面这个排线时,才正常了!!
              看下图,这张图我当时也没拍,后装机之前拍的,也借来一                用,哈哈!!

看到没有,就是左上角的排线,经过多次测试,就是
这根线的问题,各位想知道,为什么吧!
没问题,小KISS,跟修笔记本一样,我们来个追本溯源看下这根线做什么的,去哪里?有什么做用,对吧!
             点位图上菜

哈哈!摄像头的线并且带上LID信号了,各位知道什么问题了吧!做为待机条件中的LID信号可能会被一些初入行的朋友忽略!至此维修就有二个方向了,一是拆掉此线,但导致摄像头无法使用,二是换霍尔元件,三是想办法把一脚用东西隔开,问了下客户,说不需要用摄像头,那就拆掉吧,
           至此维修结束!来一张这机图吧,嘿 嘿

                       感谢各位看官,水贴一张,但加分的加分,点赞的点赞吧,谢谢!

网友A:
谢谢分享   学习到了   对于小白是很好的学习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学习到了   对于小白是很好的学习方向

加个分再走,

网友B:
咋不点位也分享一下

网友:
老哥这么细心,是我们早就丢一边了,还一遍遍拆和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不点位也分享一下

点位在这里
联想710S 13ISK-LS710 MB-15238-1点位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511-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不点位也分享一下

同时图纸也有的

网友C:
摄像头上 的霍尔开关的问题? 边框一拉。拆了不行? 这样可以保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上 的霍尔开关的问题? 边框一拉。拆了不行? 这样可以保摄像头。。。

你说的正确,贴子中有说啊,方法有三种嘛,人懒,同时跟客户沟通时的技巧你懂的,保摄像头++++...................懂不

网友D:
我居然没强到板凳。。。。

网友:
送钱笔记本。。

网友:
嗯 ,但也得有本事去捡钱,兄弟你说是吧,加个分吧,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居然没强到板凳。。。。

许总来晚了一样,感谢加分和顶贴

网友:
现在的摄像头太薄,很容易出问题,上次修一个联想就是摄像头短路 导致排线插座烧糊,更换插座摄像头才解决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能找到这个问题挺不容呀

网友E:
加分了,上次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分了,上次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感谢分享

哦!感谢加分!

网友:
牛逼,下次我也先拆再说

网友F:
  这款机器还有个问题是屏线爱松,遇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机器还有个问题是屏线爱松,遇到过好几台了。

是的,另一个通病就是屏线

网友G:
也是这个机器7200u的,不充电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是这个机器7200u的,不充电能修吗?

不充电好修啊,几个关键要素一查不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是这个机器7200u的,不充电能修吗?

能修的,排查电池  E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