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机械革命x9ti 调亮度闪屏

楼主(2021-09-27):
网上都说供电保护坏了,准备去自己处理,不知道是哪一个,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屏供电保险换了就好。图上没找到,可能在屏线下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保险换了就好。图上没找到,可能在屏线下面。

这个别人发的整个主板图  麻烦帮盲看一下

有没有

网友C:
看屏接口周围,小电感保险,不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屏接口周围,小电感保险,不认识?

新人,麻烦哥哥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屏接口周围,小电感保险,不认识?

大佬 能否指一下

网友D:
自己解决 不了可以找专业维修店面检修 。避免扩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解决 不了可以找专业维修店面检修 。避免扩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别人发的整个主板图  麻烦帮盲看一下有没有

这一面没有看到,反面也来一张。

网友:
最好让专业人员看看,免得问题扩大。

网友:
在反面,不在这面

网友:
屏19V供电保险电阻换了,或者直连。最好是换电阻。

网友:
自己解决一下  你不是从事维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解决 不了可以找专业维修店面检修 。避免扩大问题

支持你这说法  手一抖 别把桥再烧了 得不偿失

网友E:
现在什么人都想自己搞、先不说故障可能会扩大,你有这时间多花在你事业上不好吗?多赚点钱,让别人跟你搞得漂漂亮亮的,躺在沙发上刷点抖音就ok了,顺便装装大叶,还没什么风险。

网友:
现在的玩家这么牛了,电脑自己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什么人都想自己搞、先不说故障可能会扩大,你有这时间多花在你事业上不好吗?多赚点钱,让别人跟你搞得漂漂亮亮的,躺在沙发上刷点抖音就ok了,顺便装装大叶,还没什么风险。

路过

网友F:
准备改行不做电脑维修了    哎

网友:
屏坏也会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就是主板上屏线接口后面有个保险坏了

网友G:
在主板的另一面,再找不到就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准备改行不做电脑维修了    哎

哈哈,我也觉得做不下去了,这都能自己动手了,不会?不要紧,迅维注册一账号发个求助就行,关键是总会有人指点,砸自己饭碗这真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主板的另一面,再找不到就没办法

咱迅维这么多人,就你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