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ELL VOSTRO 3671 不触发 短路

楼主(2021-09-27):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DELL VOSTRO 3671主机,说不开机。等同行走后插电按开关键无任何动作,拔了电源(此机子是8PIN+4PIN电源)8PIN测试绿线有待机5V,仔细看了电源背面220V边上有个电源测试按钮,按下去指示灯亮风扇转,说明电源是好的CPU供电也是好的因为这4PIN 12V一直插在主板没拔开电源按测试键能启动。把8PIN电源插回主板在线测无5V待机说明主板有短路,于是拆机把主板拆出来其它先不管CPU供电这一块可以忽略不用测了,先测公共端直接导通看来是公共端短路了。开始亮绝招打开维修电源调整电压11V用烧鸡大法,主板一通电马上大电流烧了10秒钟左右用手摸,最后摸到PC4902严重发烫,直接烙铁摘除再烧马上电流只有0.134~0.145跳变,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黄灯闪,这样说明短路解决了。重新插上电源按下主板的电源开关,OK白色指示灯亮,外接屏幕正常开机。

网友(2021-10-27):
有BIOS吗?我这有台BIOS芯片坏了,找不到资料,

网友:
BIOS刷了没用,要合成,不然开机没显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