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死机问题

楼主(2021-09-27):
电脑死机后黑屏,风量最大,指示灯全灭,开机键也灭,长按开机键没反应,排除系统和硬盘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你哦,涉及范围不小

网友B:
慢慢排除问题

网友C:
古董机了基本上显卡问题

网友D:
个人觉得,显卡或者bios问题居多

网友E:
老机器估计显卡坏的多,不行就做一遍

网友:
这个直接换板

网友:
明确告诉你是显卡问题

网友F:
刷BIOS试试看呀,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G:
         K42 温度高显卡爱坏,重做一下不行就换主板吧,这板子现在也不贵。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死机掉电加焊一下显卡试试修过几台一样的毛病

网友:
显卡虚焊了,要烤地瓜一下有惊喜,实在不行重植球显卡就搞定,二手主板不贵,你有空可以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K42 温度高显卡爱坏,重做一下不行就换主板吧,这板子现在也不贵。

我开始也是怀疑显卡问题,但是我卸载独显驱动,用核显也是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BIOS试试看呀,是不是BIOS问题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机器估计显卡坏的多,不行就做一遍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显卡或者bios问题居多

多谢大神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古董机了基本上显卡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排除问题

新手上路,硬盘这些都排除过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所以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你哦,涉及范围不小

我也这样认为,竟然版主回复我的贴,真荣幸:aiq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