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989 820-00850更换cpu后不进苹果系统

楼主(2021-09-27):
屏幕接口进水,屏幕不显示,cpu坏了,更换cpu后开机慢,而且滚动条出现十多分钟后掉电重启。求高手赐教,必有答谢

网友A:
sbs是不是要合成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bs是不是要合成BIOS

在论坛上看了,只有T2芯片的bios,主板是没有bios芯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上看了,只有T2芯片的bios,主板是没有bios芯片的

我操 t2 的麻烦了   好像t2芯片绑定cpu的  跟手机一个原理样  具体看有大神回复你不   T2没有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操 t2 的麻烦了   好像t2芯片绑定cpu的  跟手机一个原理样  具体看有大神回复你不   T2没有搞过

第一次换这个CPU,希望有大神给点提示

网友:
帖子别沉啊,磁盘重新格式化,系统也做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