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1-09-27):
本人有一台很老很老的惠普cq32-108,换完硅脂后能够点亮,但一个小时多后突然关机且无法开机,期间cpu温度最高84度。有一个现象是插上电源后,指示灯正常,按电源开关后指示灯灭,开关处用万用表测量无电压,请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用的普通硅脂还是带银硅脂 ,笔记本散热比台式机要求高,普通的硅脂散热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普通硅脂还是带银硅脂 ,笔记本散热比台式机要求高,普通的硅脂散热不行

用的利民的tf8,原来换过一次,用的利民t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