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出现这种花屏是什么导致的?

楼主(2021-09-27):
这块主板开机自检过,VGA刚刷过BIOS亮两次就不显了,Hdmi接口出现下面这种花屏,以为是桥问题打了桥故障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某个供电电压不对 测测看

网友:
DELL N4050 XP声卡驱动下载

网友:
加显卡试试

网友B:
所有集显都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集显都不正常?

恩,主板一个VGA两个HDMI,HDMI两个都一样,周边元件搬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某个供电电压不对 测测看

好的,回头试试看

网友:
好的,现在CPU座也排除了,还是一样,独显忘了试了

网友C:
谁知道你是什么主板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记得分享给大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知道你是什么主板啊

联想370主板

网友D:
和我一样的,换内存用双面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一样的,换内存用双面内存就可以了

.... 不是吧  查了好久都没结果  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一样的,换内存用双面内存就可以了

回头查一查,看下是不是内存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