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星点花屏有救吗?

楼主(2021-09-27):
gtx1060 mats用集显扫都正常通过,用独显扫每个显存都有点错误不过,进系统就这效果能用卡顿星点有贴图错误但不死机,不能跑分,不装驱动正常显示。

下图是独显扫的有错误,集显扫都正常PASS

网友A:
小花显存大花核心

网友B:
楼主把检查结果附上,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检查结果附上,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附上了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花显存大花核心

那这个到底是显卡还是显存

网友:
不装驱动正常,装驱动花屏99%核心坏!!!!!

网友:
能扫出来还好,我的花屏不管怎么扫,都扫不出来。

网友:
估计是核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核心问题,换我就先加焊,不行就重新植锡,再不行就换核心。。
个人见人为,高手请无视。
我手里有个什么都正常的,玩3d游戏才花屏死机。正在寻找合适的料板准备换核心试试

网友:
别问,问就是换显存,干核心

网友C:
超频测的吗?大概率核心,遇上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频测的吗?大概率核心,遇上很多次了。

是吧,默认测超也一样

网友:
显存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问戏,MATS怎么超频测速,显存啊,我默认测试,PASS,跑鲁大师直接花屏,跑压力测速,TDP只有百分50,受可靠电压限制,,是咋回事啊

网友:
都是这么生猛的吗?干了显存核心,还花就扔

网友:
干完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