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pro不定时关机和USB接口不能用维修

楼主(2021-09-27):
2021年9月27号
苹果macbook pro不定时关机和右侧usb接口不能用维修
接到一苹果MacBook Pro,老款得,/打call据说会不确定什么时候自己关机,还有右侧USB接口不能用,插鼠标没反应,灯不亮。
开机检查发现是win系统,且没有发现异常,拆机检查发现主板多处小腐蚀,其中发现和cpu与ec相关信号连接的电容电阻有明显腐蚀,轻轻一刮就掉,处理干净后应该可以解决关机问题,然后修USB接口。
观察发现usb小板有一块腐蚀严重,表层的漆都脱落了,看来不简单,usb接口能不能用,那么取决于两点,一个是供电是否正常,然后是2根(3.0接口有6根)数据线到pch是否畅通。这两个条件满足USB接口才能正常工作。
先修供电,对照型号找到图纸资料,找到usb供电,测量组织正常,排除短路断路,再查开启信号,发现EN到小板排线接口不通,仔细观察发现该信号通路有严重腐蚀,显微镜下挖板层,先削开第一层接地铜皮,往下,发现已经到了第三层,一定要用尖刀,方便操作,不能乱挖,根据经验挖到走线,用万用表测量通路发现最底部的即为目标线路,四周用绝缘绿油固化方便后续操作,剩下的就是上锡飞线了,一步到位,对于飞过苹果a8cpu引线的人来说和玩一样/饥饿
装机测试usb接口正常,鼠标正常工作!
结束!下班

网友:
听上去。感觉故障有点难搞。 实际还行。哈哈。这是A1502?

网友A:
线太小了,没有放大镜,真不好搞

网友:
高手 佩服 羡慕

网友:
大师 绝对是大师

网友:
目测是A1502

网友:
这个有点六 搞不到容易故障扩大

网友:
牛逼大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太小了,没有放大镜,真不好搞

显微镜好操作一点

网友:
这个飞长线也可以的,更简单一点

网友:
    牛逼,这要是眼神不好还真搞不了。

网友:
看来搞维修还得有火眼金睛啊!

网友:
高手,干了十几年维修了,就没挖明白过,凡是挖坑的都掉里了

网友B:
是显微镜看的吗这么大 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微镜看的吗这么大 清楚

修手机的显微镜

网友:
能挖板层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