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REV3.0主板有时触发一秒掉电,有时能触发上电!不跑码!

楼主(2021-09-28):
GA-B85M-D2V REV3.0主板有时触发一秒掉电,有时又能触发上电,能上电时测得cpu供电1.65v,内存vdd1.5v,vtt0.75v正常,桥1.05v,1.5v都正常,cpu微温不烫,检测卡不跑码,测3.3v,5v,12v检测脚都是2v正常,没有思路了,请大神指点!测得这个Q9的3脚电压被拉低,不知道这个+12V-LODA是什么信号?测得WR4左侧1v右侧0V,这个信号进了电源管理芯片,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号?求解!

网友:
pcie插槽上有3.3v的复位信号!

网友:
这两个部位发烫!上图Q9和排阻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