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发帖,望各大神帮看下这显示器问题,谢谢(已修复视频不能观看问题)

楼主(2021-09-28):
初次发帖,望各大神帮看下这显示器问题,故障视频如下,请问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屏的问题就不搞了,谢谢

网友A:
屏坏了 修啥修  换屏 不如买个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 修啥修  换屏 不如买个新的吧

好的,不修了,废旧处置。

网友:
屏坏了.. 逻辑板和电源板可以当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