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个电路图符号,是比较器么

楼主(2021-09-28):
问下,这个
电路图
的符号,是比较器么,比较器,不都是由同相,和反相,这个怎么连正负号都没有啊
电路图

网友:
这个不是比较器,当然就没有同相反相。而是 与门,1脚与2脚同为高电平4脚才会输出高电平,1脚或2脚任一位低电平输出就是低电平

网友:
6脚的与门了

网友:
门电路,看的一般都是3个脚,这一起5个脚,受教了

网友:
这个是与门电路,你说的±号的是运算放大器,运放是三角图标

网友:
74系列的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