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上cpu才能开机的,怎么才能防烧cpu?

楼主(2021-09-28):
修到一个不出核心供电的。这主板不装u是不会出核心电压,所以只能上u测试,然后u挂了。。。
没电压还烧?1.1v 0.9v都正常,
cpu

网友:
准备一些能出供电的坏CPU。等供电正常了再换好CPU

网友:
电压应该高了才烧的

网友:
上假负载,带2032的

网友(2021-11-07):
一般是上假负载。。但笔记本这个就有点。。只能上一些便宜的或者坏的,干维修这事,料得多,不然太考研技术,弄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