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华硕H81M-D USB打值

楼主(2021-09-28):
华硕h81M-d USB 打值第二针只有420左右 是否判断蓝桥损坏,状态是开机电压都正常,就是点不亮CPU反馈电压没有。

网友A:
3.0还是2.0的?都要打4根针的中间两个脚  420相对来说也没问题,,

网友:
点不亮?打usb阻值?查电压pg去

网友:
谁能给个H81的点位图。。看不懂板子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还是2.0的?都要打4根针的中间两个脚  420相对来说也没问题,,

中间两根打过了 有700多以上 算正常吗

网友:
usb2.0 中间两个数据线阻值应该差不多一样

网友:
貌似正常的

网友B:
这新手的等级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新手的等级真高。

CPU反馈电压1。几伏的电压测不到。。。不知道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