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570不充电秒杀

楼主(2021-09-28):
   21年9月28日
   今天收到同行送来的DELL5570 说是不充电 然后换过新电池  升级过官网BOIS 换过原装适配器等等
  话不多说 拆机直接干 大家都知道戴尔有适配器检测 。打开图纸找到PJPDC1 看第3脚是打值发现短路状态。一路经过PL3电感 测量无断路 到达PD1这个应该是稳压管 然后打值对地短路  拆了 上电 电流到0.7左右 不亮机 我去 不应该啊 因为之前就是不充电能亮机的 心想是不是这个PD1管子没装 找料板拆了一个装上OK 进系统看看充电正常了  小弟学艺不精 这个PD1拆了 为什么不亮机
     还望大佬们不吝赐教

另外 把原机备份的BIOS奉上 注意是原机备份的 能亮机 可以自己修改ME

LA-F115P YJ.BIN

网友:
图纸点位也一起奉上 方便大家研究
这个点位图是CAD格式的 可以用通用工具打开

图纸 点位.zip

网友:
我给你写的不充电攻略你都不看吗?还是说看不懂?@小伙子丶

网友:
          应该不存在吧,不装应该都是可以亮机的啊,等明白的大神来解释吧

网友:
PD1不装的话,PQ2就会导通,拉低+5valw的电压为0,就开不了机,PD1装的话,钳位在0.3V,然后经过分压,让PQ2的不导通,没有拉低+5valw的电压。个人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多听取有经验的建议对维修效率有好处

网友:
pd1应该不起作用的啊

网友A:
我觉得也只是稳压的作用 但是拆掉上电到0.7左右 不亮机风扇一直高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也只是稳压的作用 但是拆掉上电到0.7左右 不亮机风扇一直高转速

那装上去电压有变化吗   不装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装上去电压有变化吗   不装有没有

装与不装功率检测都是3.2V左右 这个我是测量过的

网友:
个人感觉PD1可以不用装,难道是新机必须要让PSID信号完全正常,这个信号是不是需要最终受到EC的检测,EC认为不正常,会不会让部分电压不出来,导致缺电压不显示

网友:
谁评论写的多 估计谁 就是对的

网友(2021-12-23):
拆了不正常,装上能正常充电,肯定是检测作用的。

网友:
PDI 应该是是起检测作用的

网友:
PD1的作用是把PQ1/PQ2的基极电压钳控在一个固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