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主板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1-09-28):
手上一块华硕B85M的主板插电直接上电,用表测得好像5V,3.3V均对地短路了,然后还有地方电阻都掉了。让大神分析一下指导一下思路,应该从哪里开始入手,本人纯小白一个,谢谢

网友A:
按你所说应该是主板自动上电(通电就自己触发),那既然能自动上电为什么又会5V、3.3V对地短路,这2个短路的话主板是不触发的。。。。。建议要学的话直接报迅维班吧,从0开始,你这种基础大神带不动的。

网友:
这个位没元件的

网友B:
这板子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修复成本太高。

网友C:
需要查条件,等等的,这样怎么指点?

网友D:
先清理清理干净,都看不清楚

网友E:
新手来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所说应该是主板自动上电(通电就自己触发),那既然能自动上电为什么又会5V、3.3V对地短路,这2个短路 ...

哈哈,好的好的。确实是0基础

网友:
是吗?我看焊点像掉的样子,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修复成本太高。

大神一眼就看出来坏的太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查条件,等等的,这样怎么指点?

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时序什么的还是大概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来报道了!!!

加油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清理清理干净,都看不清楚

这已经是我清理第5遍了,可想而知之前有多脏

网友F:
全身SPA一下应该要好一点。。。 然后再烘干

网友G:
华硕B85毛病真多  H8还行

网友H:
我也是新手。建议你先搞懂上电时序, 然后找点位图对照着找线路

网友I:
3v和5v本来对地阻值就很小,很多人会误认为短路!

网友I:
插电自动上电后能点亮吗?

网友I:
这种情况一般情况都是io坏了!

网友J:
自动上电试下能否关机,如果不能就是JFPT接口到IO断线了

网友K:
3.3v短路先量一下南桥坏没坏吧

网友:
别修了。桥坏了

网友L:
学学现在的说明书

往往都是修复方法:“换新或查明原因修复即可”

网友M:
这个论坛真的这么多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全身SPA一下应该要好一点。。。 然后再烘干

以前SPA过一个,直接SPA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3.3v短路先量一下南桥坏没坏吧

3.3有,5V也有,南桥应该问题不大,阻值好像有500多

网友N:
不是吧,你是咋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论坛真的这么多小白

嗯嗯,纯小白一个,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学学现在的说明书往往都是修复方法:“换新或查明原因修复即可”

哈哈,兄弟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B85毛病真多  H8还行

是吧,我手上都有好几个B85坏的了,刚好拿来练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动上电试下能否关机,如果不能就是JFPT接口到IO断线了

好像不能,谢谢指点,我明天去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新手。建议你先搞懂上电时序, 然后找点位图对照着找线路

是的,正在研究时序,还是需要把基础打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一般情况都是io坏了!

直接干io???

网友:
引用 网友I:
插电自动上电后能点亮吗?

就是点不亮咧,所以才到这里来讲教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I:
3v和5v本来对地阻值就很小,很多人会误认为短路!

噢,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是通的呢

网友O:
新人,哦,请大神们多多关照指点⊙▽⊙

网友:
新手练手求大神们指点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是吧,你是咋看出来的

3.3短路 桥基本全坏

网友I:
自动上电先不管,既然上电了就先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检测卡能否跑码,io的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按时序来,哪路不好修哪路!会有收获的!

网友:
小白一个爱学习的

网友P:
我0基础。。。自己逛论坛差不多一年,修6,7,8,9系列的板子还算有8层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新人,哦,请大神们多多关照指点⊙▽⊙

哈哈,我是新手中的新手

网友:
我自己量错了,3.3没有短路,供电这部分都差不多正常,就是看时钟和复位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动上电先不管,既然上电了就先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检测卡能否跑码,io的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按时序来 ...

嗯嗯,好的好的,现在正在按时序一点点的找,虽然很慢,但是能慢慢理解一些道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0基础。。。自己逛论坛差不多一年,修6,7,8,9系列的板子还算有8层修复的

这么厉害,这里面的干货确实很多,要向你请教学习